[技术支持] 第一次用芯圣芯片,准备用HC89S003F4P6修改一款产品,有些问题咨询一下,谢谢!

楼主(2022-06-07):
1:我看keil里面没有芯圣的芯片选择,请问还要打补丁吗?从哪里找补丁?
2:开发阶段,用HC-LINK这一个工具有可以吧,仿真和下载。
3:我看数据手册,有一个外设引脚功能映射模块(PTM),但是手册里面没有这个功能的具体介绍,请问这个功能要通过什么软件设置?
4:目前我手里的板子,指有UART串口预留在外面,请问我用这个口烧录程序的,需要什么步骤?我看手册,说是只有烧录了厂家ISP程序之后,才能通过串口下载。现在我不清楚焊接在板子上的芯片,有没有烧录这个程序。
     昨天看了一下午手册,暂时这几个问题不太明白,谢谢大家。

您好老板,请问目前还在用芯圣吗,我们这边是芯圣一级代理003价格优势的,需要可以联系QQ2914373240
您好我是芯圣代理 我们003A价格优惠 有优势 需要可以联系QQ2914373240
您好我是芯圣代理 有需要帮助的话请加QQ2914373240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安装HC-LINK V3.0.8.0.exe,keil里面就有芯片型号选择了。

楼主:
第三个问题,也明白了,怪我自己看仔细看数据手册,里面有介绍的。2,4,没问题了。

网友A:
外设引脚功能映射模块(PTM)就是配置引脚复用功能的,手册里有相关的寄存器介绍的

网友B:
找代理商或者原厂FAE问问。

网友C:
要安装设备支持包才得行

网友D:
熟悉了久好了

您好老板我是芯圣代理 003A价格市场最优 有兴趣了解加QQ2914373240

网友E:
安装一下设备支持包

网友F:
自己就行下载吧

网友G:
第二个问题 需要独立安装吗

网友H:
可以用其他工具吗

网友I:
在哪里可以下支持包呢

网友J:
配置引脚复用功能

网友K:
楼主解决问题的速度很快啊

网友L(2022-08-15):
要用UART串口更新程序必须先烧录ISP程序还要设置复位后从ISP程序启动。所以必须先用HC-LINK下载和设置

网友M:
HC89S003F4P6性能怎么样

网友N:
单片机的代码兼容性吗

网友O:
有什么问题

网友P(2023-06-19):
外设引脚功能映射模块(PTM)就是配置引脚复用功能,这个是咋回事?

网友Q:
这个需要独立安装补丁包的。

网友R(2023-10-07):
在那边可以下支撑包呢

网友S:
How does hc89s03f4p6 perform

网友T:
直接在论坛里面问,就可以了。

网友U:
有几个问题,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