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103读取DHT11的温度和湿度数据并通过串口打印显示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CH32V103读取DHT11的温度和湿度数据并通过串口打印显示

可应用于智慧农业智能家居领域的温湿度检测
我们目标是实现读取DHT11温湿度模块的温湿度数据并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 硬件设计
如下图是DHT11模块原理图,我们将用PB3作为去读取DHT11的数据,这里用到单总线协议,详细资料请观看视频并打开
“Document\电子模块数据资料\DHT11 使用‌说明书”目录下的说明书;

  • 软件设计
   1. 初始化DHT11
我们配置PB3为推挽输出模式,并复位DHT11后等待其响应,代码如下;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B3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PG11 输出高

        DHT11_Rst();  //复位DHT11
        return DHT11_Check();//等待DHT11的回应
}

     2. DHT11数据处理     查阅DHT11 使用‌说明书可知: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40bit,高位先出。 数据格式: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 +8bi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 +8bit校验和 数据传送正确时校验和数据等于“ 8bit 湿度整数数据 +8bit 湿度小数数据+8bi 温度整数数据 +8bit 温度小数数据 ”所得结果的末8位。根据以上数据格式实现如下代码: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3. 下载验证,附件为源码
视频演示: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B4y1Q7We/

网友A(2022-06-07):
这个模块对于现代化农业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B:
DHT11经典的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C:
DHT11的精度有待提高

网友D:
通讯内容自定义了

网友E:
不仅仅限于农业领域

网友F(2022-09-03):
延时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systick,wch提供了delay库

网友G:
dht11的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dht11的性能怎么样

感觉一般,我一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