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中怎样查看ADC具体使用的哪个时钟源?

楼主(2022-06-07):
接手别人代码第一次使用STM23H系列,现在想要更改ADC的采集频率,目前在代码中只看到了 AdcHandle_master.Init.ClockPrescaler= ADC_CLOCK_ASYNC_DIV2,二分频,但是我看手册上说ADC可以使用AHB时钟或者使用可以使用PLL2, PLL3, HSE, HSI或者CSI时钟 ,怎样看具体使用的哪个时钟?查到的资料有的说使用AHB是默认的不需要配置,但是他这里的分频还是使用的异步时钟,或者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查看当前时钟配置?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不是初始化的时候么?
难道H7系腾飞了?

网友B:
查ADC的 CCR 寄存器中CKMODE,0 是异步,其他1、2、3MCU 同步时钟。
ADC的采集频率 是指每秒采集多少样本?这个与ADC工作时钟没啥关系

网友C:
这个得看寄存器了吧

网友D:
参考手册中的时钟树架构图

网友E:
ADC能用哪些时钟源啊

网友F:
看初始化是如何配置的啊

网友G:
可选用的时钟源还是很多的

网友H:
这个直接读代码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I:
ADC还分同步时钟和异步时钟?

网友J(2023-03-01):
这个使用CubeMX查看比较方便

ADC模块有2路时钟可供选择,一路为异步时钟,另外一路为MCU外围同步时钟PCLK

网友K(2024-02-05):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L: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M: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N: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O: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P: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Q: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R: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