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肖特基在这里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2-06-07):
(无正文)

网友A:
钳位的肖特基二极管基本上没啥用的,上拉电阻有用,保证稳定电平,串联电阻还有一些作用,保护隔离用的

网友B:
感觉线路上的二极管没有什么作用,电阻应该是限流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钳位的肖特基二极管基本上没啥用的,上拉电阻有用,保证稳定电平,串联电阻还有一些作用,保护隔离用的 ...

钳位的二极管有用,也是保护输入引脚的一种方法。至于上拉电阻,是防止输入信号非推挽输出时(有的芯片IO口可能是开漏输出),高电平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位的二极管有用,也是保护输入引脚的一种方法。至于上拉电阻,是防止输入信号非推挽输出时(有的芯片IO ...

1.我这里的VCC5V是和板上的5V在一起的,是不是给24V电之后,其实并达不到电压钳位的效果?PWM输入5V高电平,而肖特基右端直接被板上的5V拉高,肖特基这里其实没起作用,或许有一点作用:当PWM存在高于5V的时候,多余的载流子通过肖特基右侧导通,流经与非门的电流会小一些。
2.上拉电阻这里应该也算是稳定电平的作用,5V经PWM调制,可以达到维持PWM电平钳位在5V。不过这里好像也是属于你说的那种,防止输入的信号非推挽输入,增加一下驱动能力。
目前我这里的情况是。如果不给24V电源的时候,先给了PWM这里一个稳定的5V高电平信号,经过这个肖特基,会在肖特基右端产生一个4.6V的电压(肖特基导通压降0.4V),因为板上的5V和这个点是在一起的,导致后面芯片工作,检测到板上欠压(因为实际没有24V的接入),就会报假警。现在就想着避免这种情况,再根据上面的第一点,我个人认为实际工作时,这个二极管貌似并没有起到钳位的效果:(因为两侧都是5V,二极管没有起作用),所以目前既想有钳位的能力,又不想在24V没有接入点时候,报假警,大佬能给一点点的建议吗?我想的是在肖特基右端的信号,应该与板上的5V隔离开,但是貌似好像要引入新的电位。

网友D(点评):
不知道你说的24V电源与这个电路是什么关系,这个图看不出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24转5V,意思是不给24V电的时候,板子上是没有5V的,但是给外部PWM输入一个高电平信号的时候,会在肖特基的右端产生了一个4.6V的点位,因为这个点是和板上的5V在一起的,没有隔离开,导致在没有24V供电段情况下,芯片工作,但是没有检测到24V的存在,所以会报告欠压状态。

网友E:
肖特基是用作正负电压嵌位的,起保护作用。电阻是上拉电阻。

网友F:
防止CMOS电路的可控硅闩锁效应。

网友G:
D31为输入端钳位,R193为输入上拉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