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低功耗MCU

楼主(2022-06-07):
M251系列
关键特性 : 最高支持8 路可模拟多样通讯协定的可编程串列接口(PSIO)、
超低功耗技术:
138 μA/MHz ( 运行模式)
60 μA/MHz (Idle 模式)、
2.5 μA (RTC 模式,RAM 数据保持)
1.7 μA ( 待机模式,RAM 数据保持)

M261/M262/M263 系列
关键特性:
应用领域 :
支持无线更新固件的512KB 双区块(Dual Bank) 架构闪存(Flash), USB 2.0 全速 OTG, CAN 2.0B 接口,SDHC 2.0 接口,支
持安全开机功能,硬件加密引擎,16 通道12 位3.76 MSPS 采样率 ADC、12 位 1 MSPS 采样率 DAC、模拟比较器 (ACMP)
低功耗技术:
正常运行模式下约为 97 μA/MHz (LDO 模式) 和 45 μA/MHz (DC-DC 模式)
待机掉电模式下约为 2.8 μA,
深度掉电模式下的耗电流则小于 2 μA

网友A:
这算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网友B:
这个深度掉电,很秀啊

网友C:
这是要多少模式

网友D:
考虑的场景很多啊

网友E:
这几个系列都是低功耗么

网友F:
运行模式功耗也不高

网友G:
以前的时候觉得ti的就很牛 现在国产的也这么牛啊

网友H:
如何进入这些模式呢

网友I:
还是多给点例程比较好

网友J:
关键特性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网友K:
可编程串列接口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L(2022-08-07):
这么低的功耗,是想用电池供电么?

网友M:
其实M261我觉得好就好在数据安全加密这块

网友N:
这芯片的参数一般都是用在物联网产品上的吧

网友O:
我看这个参数真不错,喜欢

网友P:
现在新唐的供货咋样啊?

网友Q:
这芯片是arm内核的么?

网友R:
话说,可编程串列接口是啥?怎么用呀?

网友S:
这深度掉电应该用不上吧,一般都是待机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