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CAN通信不成功

楼主(2022-06-07):
使用官方例程 中断和内部回环两种,在官方开发板上都不行。大家是怎么调试成功的?分享下经验呗

网友A:
通过USB转CAN工具,或者两个开发板,什么都不用改,随便就通了

网友B:
是不是代码没改对

网友C:
怎么调试的?

网友D:
我也是啊,我直接用官方can_rx_tx_irq这个例程,连接CAN调试工具发送报文就造成CAN总线错误,感觉这个例程有问题。

网友E:
加终端电阻没有

网友F:
你先跑一下官方提供的demo,看看

网友G:
看看你的电路连接和程序呗

网友H:
感觉是你改了程序导致的通讯不可以呢

网友I:
你问问技术支持吧,看看是不是他家开发板不行啊

网友J:
一般情况,就是用官方的demo直接试试就好了

网友K:
你找2块开发板或者USB转can的调试器也行,连接试试呗

网友L:
是不是你的线材连接不可靠呢?

网友M:
我调试的时候,也没有啥操作啊,就用官方的demo就可以了

网友N:
你把代码贴出来看看吧,看看是不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O:
调试成功很简单啊,就参考官方的demo改改就好了

网友P:
用的什么时钟源

网友Q:
官方demo和型号是不是不太匹配啊

网友R:
回环模式需要加终端电阻吗

网友S:
会不会是开发板有问题

网友T:
我的回环调试成功了

网友U:
代码和板子匹配吗

网友V(2022-09-30):
引用 网友A:
通过USB转CAN工具,或者两个开发板,什么都不用改,随便就通了

请问是小华半导体官网的例程吗?DDL3.0那个,请问筛选器好使不?

网友W:
能贴一下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