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低频脉冲电流信号采样

楼主(2022-06-07):
低频脉冲电流信号采样

信号特点为:脉冲重复频率 2Hz~100Hz,误差±10%;脉冲宽度 50μs~450μs,误差±10%;输出电流幅度应不大于 90mA;幅度最大45V,输出电流波形为不对称、矩形双波段性波形;

采用运放+采样电阻差模输入的方式进行采样,是否需要用精密整流电路进行采样?还是用普通的采样电路就可以?

网友A:
普通采样电路,衰减加平移,使输入为0时ADC电压为VREF/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采样电路,衰减加平移,使输入为0时ADC电压为VREF/2即可。

衰减加平移  这个怎么理解  搞个图我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衰减加平移  这个怎么理解  搞个图我看下

简单说一下:三个电阻将一端接在一起接ADC,另一端分别接:VCC、GND、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一下:三个电阻将一端接在一起接ADC,另一端分别接:VCC、GND、VIN。 ...

搞个草图   不知道你说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