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G6无法Debug的问题

楼主(2022-06-07):
开发环境:KEIL 5.32
下载器:官方LINK
芯片型号:GD32E230G6U6
问题描述:直接download程序时候是正常的,但是使用Debug功能点击run后会闪退,同时下载器无法识别(debug之前是可以正常识别的),下图一是魔术棒的配置,图二是Debug前识别的截图,图三是Debug后识别的截图,图四是Debug点击run之后短暂出现的错误弹框(同时会弹出工程文件夹)
已经尝试过的解决办法:NRST引脚上拉,官方LINK的RST已接但是都无法解决,求解决办法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网友A:
要是有用到GPIO管脚,查一下你的GPIO管脚复用是不是跟JTAG或者GD link管脚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用到GPIO管脚,查一下你的GPIO管脚复用是不是跟JTAG或者GD link管脚重复了 ...

应该是没有复用,因为下载GDLink的官方的demo也下载不了

网友B:
还有其他下载方式吗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D:
正常供电了吗

网友E:
能正常识别芯片吗

网友F:
更改下载方式吧

网友G:
这个可以用jtag方式吗

网友H(2022-07-12):
应该是程序里面用到调试的管脚了,先用官方例程试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