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休眠唤醒问题

楼主(2022-06-07):
(无正文)

网友A:
IO能支持中断就可以

网友B:
可支持中断就可以的

网友C:
可以自己进行指定

网友D:
应该是任意一个

网友E:
都可以 但是需要设置

网友F:
想要用哪个引脚就得设置一下 不设置是 不可以用的

网友G:
这个需要进行设置才行

网友H:
需要进行唤醒使用的引脚都要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