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有推荐的低功耗芯片和开发板吗

楼主(2022-06-08):
主要作为传感器主控芯片使用,需要具备低功耗功能,可以使用串口命令唤醒。

网友A:
现在的芯片几乎都是低功耗的

网友B:
有的,只是型号较少。

网友C:
你需要做到多低的功耗?

网友D:
中微的CMS32L051系列,有低功耗和串口命令唤醒,其他资源也丰富,欢迎来点咨询18186445039

网友:
我这有加下我微信,18675573905

网友E:
还有其他的功能要求吗

网友F:
楼主对功耗的期望值是多少

网友G:
灵动就有很多低功耗的芯片啊

网友H:
灵动有没有官方的开发板啊

网友I:
很多芯片都有低功耗模式

网友J:
绝大部分应该都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K(2022-07-20):
低功耗很多的,可以用L系列

网友L:
灵动的L系列就可以的啊,低功耗很不错呢

网友M:
你可以用主频低一些的MCU,其实低功耗也不差

网友N:
用点M0的,低功耗的,就行了

网友N:
这种选型,你可以下载一份灵动的选型手册,上面有介绍的

网友O:
正常来说,你可以选择灵动L系列,一般是L0

网友P:
这个需求太简单了,MM32L0020就行的

网友Q:
你看看灵动官网呗,上面就几款L系列的,你随意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