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低功耗芯片推荐

楼主(2022-06-08):
主要作为传感器主控芯片使用,需要具备低功耗功能,可以使用串口命令唤醒。

网友A:
HC32L系列都可以

网友B(2022-12-05):
你接传感器主控使用被,对引脚数量来说有要求吗?

网友C:
你的供电要求是什么,3.3V即可是么?

网友D:
这个麻烦把你的需求说完全了,基本就好弄了,不然不好弄得,比如封装,电压,外设情况

网友E:
串口唤醒是没问题的,带有低功耗的串口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F:
我记得他家L系列都是可以,你想要什么内核的呢?

网友G:
你选择HC32L0系列我觉得就可以

网友H:
你的传感器是什么接口啊?普通IO即可吗?

网友I:
你还是找个代理商吧,现在MCU也不缺货了,代理商能很热情的帮你的

网友J:
低功耗的话,他家就L0系列就完全可以了,L1性能能更高点,但是感觉你可能用不上这么高的性能

网友K:
楼主对芯片的封装有要求么?QFN是不是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对芯片的封装有要求么?QFN是不是就可以啊?

可以的,封装小一些就行。关键的能用串口唤醒这个好像都不行

网友L:
我是代理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qq:409946461

网友M:
华大没有低功耗MCU吧

网友N:
⚫HC32L110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理系统,超低功耗性能

– 0.5μA @ 3V深度休眠模式:所有时钟关闭,上电复位有效,IO状态保持,IO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RAM和CPU 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 1.0μA @3V深度休眠模式+ RTC工作

– 6μA @32.768KHz低速工作模式:CPU 和外设模块运行,从flash运行程序

– 20μA/MHz@3V@16MHz休眠模式:CPU 停止工作,外设模块运行,主时钟运行

– 120μA/MHz@3V@16MHz工作模式:CPU和外设模块运行,从flash运行程序

– 4μS超低功耗唤醒时间,使模式切换更加灵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 上述特性为室温下典型值,具体的电气特性、功耗特性参考电气特性章节

网友N:
⚫ HC32L130/HC32L136 系列具有灵活的功耗管理系统,超低功耗性能

– 0.5μA @ 3V深度 休眠 模式 所有时钟关闭上电复位有效, IO状态保持, IO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 RAM和 CPU 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 0.9μA @3V深度 休眠 模式 + RTC工作

– 7μA @32.768KHz低速工作模式 CPU 和外设运行,从 Flash运行程序

– 35μA/MHz@3V@24MHz休眠 模式 CPU 停止,外设运行,主时钟运行

– 130μA/MHz@3V@24MHz工作模式 CPU和外设运行,从 Flash运行程序

– 4μS超低功耗唤醒时间 使模式切换更加灵活高效,系统反应更为敏捷

网友O:
现在的芯片差不多都是低功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