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LCD液晶模块

楼主(2022-06-08):
液晶显示模块制造商根据市场需求设计出许多标准型模块产品,以适应广大客户群的需求。如何根据开发产品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液晶显示模块,这里提出一些建议供参考。
1. 选型需要考虑的数据
选择一个合适的液晶显示模块,首先需要考虑如下三个关键指标。
显示分辨率:液晶显示模块的像素数,必须大于产品显示内容所需要的最大像素数。
外形尺寸:液晶显示模块尺寸必须适应产品机箱结构尺寸。
电路配合:液晶显示模块电路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MPU系统的电路设计。电路合需要比对MPU系统资源和模块电路特征,从而进行全面的考虑。
  • 内置驱动器液晶显示模块,配置带液晶显示驱动的MPU,如ARM9系列。
  • 内置控制器液晶显示模块,而控制器又有多种型号,其性能各有特色,如有带汉字库的、有带二维图形加速器的、有只带显示RAM的等,可以适合各种MPU系统的需求。
  • 模块与MPU的接口形式:并行接口,分INTEL8080和MC6800时序;串行接口,分3线/4线的SPI串行接口、RS一232接口和I2C总线接口等。
  • 与MPU系统逻辑电源适配:模块的电源电压与模块接口信号电平也是一致的,要求模块的工作电源和信号电压与MPU系统提供的电源和信号电平也是一致的,减少信号连接的电平转换电路。
  • 电路的功耗 : 需要评估MPU系统电源是否可以支持电路的工作状态电流和休眠状态电流及背光电流等。
2. 内容优先法
内容优先法是以优先满足显示画面的要求来选择标准产品,用结构来平衡。此方法用于产品机箱结构给模块留有较大的选择空间 ,或者机箱可以参考模块的尺寸布局时。其具体步骤如下。
  • 步骤1:首先设计产品所要显示的画面内容,如菜单的内容、 图形的尺寸等,以此确定模块的显示分辨率,即显示像素的最大点阵数。
  • 步骤2:按照显示的分辨率寻找标准模块产品系列,这些标准模块产品系列都具有相同的或相近的显示分辨率,但模块的结构尺寸略有不同。
  • 步骤3:将初选的标准模块产品系列尺寸比对开发产品所用的机箱结构尺寸,选择其中一款标准模块产品系列。
  • 步骤4:在该款标准模块系列中,根据产品MPU系统的资源,选择其中一款标准模块型号。
  • 步骤5:复核选择的模块是否符合显示与结构的要求,如果符合,则选中;否则,重新进行,直到合适为止。
该方法将最大满足显示效果,举例说明如下:
一个数控设备的显示终端,需要实时显示当前刀具加工路线图和位置的三维坐标值,参数设置有10余种,希望最大化的在一个菜单显示上完成。
首先,对图形需要的最大尺寸和菜单需要的文字数做像素点阵的估算。菜单项有13项,每项最多18个汉字。以国标汉字16x16点阵字模数据为准,一行最小需要18x16=288个像素点列;最小需要13x16=208个像素点行。由此,得出显示分辨率最小为300x208像素点。
以此数据查找拓普微公司的标准模块产品系列,发现满足要求的只有320 × 240点阵的模块产品系列 核对显示内容的需要,如从显示效果考虑菜单的布局等0接受320x240点阵模块。从拓普微公司的模块产品系列发现,320x240点阵的模块系列从3~5.7英寸有四五种产品系列,于是使用这些产品的视窗尺寸和结构尺寸比对显示终端的机箱结构与布局,选择其中合适的模块产品系列,如5.1英寸的LM320240系列。继续考评LM320240产品系列电路特性,在LM320240模块系列中又分有外配控制器类模块和内置控制器模块。在内置控制器模块中还分有内置S1D13700控制器的模块、 内置RA8806控制器的模块及内置T8000控制器的模块等几种。根据显示终端MPU系统资源的配置,最终选择做图比较简捷、带有汉字库的T8000控制器、工作电源为3.3V的模块LM320240TCW
3. 结构优先法
结构优先法是以外形结构尺寸选择标准模块产品。这种方法用于产品的机箱结构尺寸已经固定,给模块尺寸的选择余地几乎很小的情况下。其具体步骤如下:
  • 步骤1:根据产品用机箱结构的尺寸和布局,估算出模块外形的最大尺寸。
  • 步骤2:使用该尺寸去寻找最接近的标准模块产品系列。
  • 步骤3:根据初选的标准模块系列的显示分辨率,设计显示画面,选择比较适合的一款模块系列。
  • 步骤4:在这款标准模块系列中,根据产品MPU系统的资源,选择其中一款模块型号
  • 步骤5:复核选择的模块是否符合显示与结构的要求,如果符合,则选中;否则 ,重新进行,直到合适为止。
该方法将最大满足结构尺寸,举例说明如下。
一个便携式测试仪表,已经选择好机箱,能够提供液晶显示模块位置的尺寸基本固定,为93mm x 70mm左右。显示内容只是将现场测试数据显示出来,没有图形要求。
4. 定制模块
如果对液晶显示模块在显示和结构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开模费用在整机成本上可以承受时,可以采用定制模块。定制模块的优点是专用性,受到制造商保护和对产品竞争市场的防护,且最优化产品结构。定制模块根据产品特性进行专门设计,有多种形式。如定制专用的液晶显示器件,把显示所需的特殊字符或者符号直接制作到液晶显示器件上。如定制专用电路板,在选择好液晶显示器件后,根据整机面板的布局,把模块的电路板扩展为整机面板控制板,包含显示电路、键盘电路、指示灯电路及其他输入/输出接口等功能电路。综合看,定制能够使产品的结构最佳,批量生产最方便,可以获得产品的最佳应用效果和最高的性能价格比。定制模块需要支付一定的开模费用,该费用是制造商保证模具成本与设计成本的投入,也是用户的自信和信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