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一款带MP3解码功能的单片机

楼主(2022-06-08):
价格最好在8块钱以内,有解码MP3功能,可以多声道混合播放,可以控制播放音量
谢谢

网友A:
若是WAV就简单了

网友B:
几毛钱一片播放MP3的IC不好吗?

网友C:
楼上的,请问一下有那个芯片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D:
有类似功能的电路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几毛钱一片播放MP3的IC不好吗?

要多声道混合哦,mp3的做不到哟

网友E:
你这个没得太多的选择,可以看看杰理的AD14或者AD15系列,能满足你的需求
MP3文件是不可能多声道混合的
要多声道混合,只能是pcm类型的音频流混合,在推给dac
但凡需要解码的格式,是很难混合解码的,即使可以,那芯片资源也需要非常非常的牛,当然就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要多声道混合哦,mp3的做不到哟

MP3输出声音,多通道混合电路,就一个运放的事。
MP3要先解码输出PCM音频数据流就可以数字混合,或者MP3解码输出模拟信号接运放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