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 和 NUC980大家裸跑还是上LINUX

楼主(2022-06-08):
我当普通MCU用,配合FREERTOS

网友A:
都可以,现在还支持RT-Thread

网友B:
有机会,玩玩linux吧`

网友C:
上系统啊

网友D:
选这个信号,就是为了跑系统的
不然,也没必要选啊

网友E:
看功能上的需求了

网友F:
不会玩linux啊

网友G:
简单的就裸奔

网友H:
为什么这个系统这么火啊

网友I:
那种系统需求的资源少点啊

网友J:
跑系统卡不卡

网友K(2022-07-08):
如果不跑系统的话,可以选个低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