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能用ADC了

楼主(2022-06-08):
看了79F083A的数据手册,供电是2.8V~5.5V,我想用3V供电,但手册中adc供电电源确是4.5V~5.5V,那是不是说,在3V供电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用ADC了?

网友A:
中颖SH88F4051和SH79F161A定时器0/1的比较输出功能类同于T2的50%脉冲输出。

网友B:
只能在定时时间到时,设定输出口翻转。

网友C:
没有你提到的CCU,PCA类功能。

网友D:
中颖SH88F4051和SH79F161A定时器0/1的比较输出功能,优于T2的50%脉冲输出。

网友E:
你学什么精通就找对应的工厂,

网友F:
定时器T2的50%脉冲输出很死板。

网友G:
如果手册这样写了,那就是不能用了。

网友H:
而定时器T0/T1的输出翻转功能,则比较灵活,当定时时间常数不变时,就是50%输出,当改变定时时间常数,也改变了输出电平宽度,在一定范围内,可当PWM用。

网友F:
简单直接的方法,直接上电测试,或者找供应商,自己不要瞎折腾

网友I:
ADC有没有单独供电引脚

网友J:
是不是需要单独供电啊

网友K:
手册上有硬件连接图吧

网友L:
会不会只是兼容啊

网友M:
这个好像有点矛盾了哈

网友N:
楼主给截图看看手册的界面说明

网友O:
用肯定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