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的AD采样,电压靠近VDD和VSS的时候不准,你们有遇到过吗?

楼主(2022-06-08):
VDD和VSS作为参考电压,VDD是5v
2v 3v这种中间的值都比较准
1.几伏和4.几伏就开始不准了

网友A:
不要随便怀疑

网友B:
如果有,一般手册会说明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在该电压下,纹波比较大

网友D:
电压偏差有多大?

网友E:
这是有可能的

网友F:
基准波动的大吗

网友G:
大概能相差多少啊

网友H:
两端比较差一点

网友I:
供电功率够不够

网友J:
大概能相差多少啊 能说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