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81评测】 +初识及开发环境构建

楼主(2022-06-08):
首先再次恭贺凌鸥创芯入驻21IC,并为大家提供了这样好的体验机会,LKS32MC081开发板的外观如图1和图2所示。
由图1可知,该开发板是一款面向应用的开发板,它由核心板和功率板构成。
而由开发板的背面图,则可看出其驱动板的电源母线是很宽的,能跑较大的电流。
由于该开发板是采用组合式的结果,故在进行LKS32MC081的基本性能测试时,可单独使用核心板接口。
图1开发板正面
图2开发板背面
由于该开发板是面向电机驱动市场,因此其主要功能均放置在功率板上,其功能布局见图3所示。
图3功率板布局
由于这是一款面向应用的开发板,使初次使用者稍感不便的是它不像普通开发板那样配置相应的下载调试工具,需自行配置此类的工具。
此外,板上也没有配置常规的USB接口来进行供电。
为进行上电测试,我是用一款AT-Link-ISO调试器来为其供电和调试,其上电效果如图4所示
图4上电效果
对于LKS32MC081开发板,它支持用KEIL进行开发,故十分利于开发者快速构建开发环境。
本人所使用的KEIL其版本是V5.25.2.0,为使其支持LKS32MC081,需安装Linko.LKS08x_v1.0.5升级包。
在完成安装后,即可在芯片列表中看到LKS32MC08X系列芯片的身影,见图5所示。
图5添加芯片支持
对于AT-Link-ISO调试器,在使用时需对应连接开发板上的5V、CLK、DIO、GND及NRST。在连接的情况下,会在设备管理器中见到图6所示的虚拟串口。
图6连接调试器
在打开例程的情况下,可对程序加以编译,其结果如图7所示。
图7完成编译
为进行下载测试,需按图8所示来设置调试器类型。
图8设置调试器
在调试器与开发板相连接的情况下,其连接状态如图9所示。
图9 完成连接
对于烧录算法,则是按图10所示来选取。
图10烧录算法
经下载,其下载结果见图11所示。
图11完成下载
对于GPIO的例程来讲是效果是控制功率板上的LED灯,其效果如图12所示。
图12测试效果
由于缺少原理图,发现例程只对LED2和LED3有控制作用,LED1似乎不受控制。
故通过按键控制LED的程序可更改为:
int main(void)
{
         u8 key = 0;
         Hardware_init();
         GPIO_LED(ALL_OFF);
         while (1)
         {
                   key = GPIO_KEY_Scan(0);
                   switch (key)
                   {
                   case start_PRES:
                            GPIO_LED(ALL_ON);
                            break;
                   case stop_PRES:
                            GPIO_LED(ALL_OFF);
                            break;
                   }
                   delay(0xFFFF);
         }
}

即在按下start键时,点亮LED2和LED3;在按下stop键时,熄灭这2个LED。
此外,使用下面的程序还可实现闪烁效果。
while (1)
{
           GPIO_LED(ALL_ON);
           for(i=0;i<100;i++)          delay(0xFFFF);
           GPIO_LED(ALL_OFF);
           for(i=0;i<100;i++)          delay(0xFFFF);
}

使用下面的程序,则可实现流水灯的效果。
while (1)
{
    LED2_ON;
    delay(0xFFFF);
    LED2_OFF;
    delay(0xFFFF);
    LED3_ON;
    delay(0xFFFF);
    LED3_OFF;
    delay(0xFFFF);
}

通过对程序的分析,可知LED2所用的引脚为P0.7,LED3所用的引脚为P0.3。
START键所用的引脚为P2.11,STOP键所用的引脚为P2.12。
有了GPIO口的使用基础,后面就可以设计自己的程序了。

网友A:
这个开发板配置还算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发板配置还算可以啊

哈哈,没错,特别是在电机驱动方面。

网友B:
底板是电机驱动电路?

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