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能烧程序不能工作什么原理

楼主(2022-06-08):
单片机有可能是烧了,但是可以下载程序,就是不能正常工作,那为什么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网友A:
有病不等于是癌症
再说程序也可能有问题
更多操作

网友B:
可以下载程序说明单片机的基本功能是好的

网友C:
你是不是有一颗芯片, 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个hex, 不知道这个hex到底是不是这个芯片的程序?

网友D:
这样帮不到你啊.

如果是你自己开发的, 或者你有源码,倒是可以帮你分析的...

网友E:
先检查一下芯片引脚,看芯片是不是再正常工作

网友F:
能烧录程序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G:
不一定,如果单片机都烧了,基本上是不能下载程序的。

网友H:
根据配置字设置情况检查一下MCLR电压,VCC电压,如果软件设置的用外部时钟也检查一下外部时钟。还有可能芯片有问题。

网友I:
供电,复位,时钟

网友J:
楼上简单精悍,基本这些问题查一遍,就能解决了

网友K:
知道卡在什么地方了吗

网友L:
首先确定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M:
是不是程序一开始就跑飞了啊

网友N:
会不会是 一直在复位啊

网友O:
请描述 一下具体的现象

网友P:
有可能是时钟的问题吗

网友Q:
应该不会,烧了还能下载程序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