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瞬间继电器动作的问题

楼主(2022-06-08):
如何解决上电瞬间,继电器动作的问题

网友A:
将高电平驱动改成低电平驱动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程序不能正常工作就要具体分析,如果这个程序烧录在其他相同的芯片上能正常工作,而烧录在这块芯片不能正常工作,那么有可能这块芯片有部分故障。
更多操作

网友D:
嗯,高电平驱动改成低电平驱动

楼主:
对了,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吗

网友E:
No!
有些单片机可预置开机IO口状态为高阻输入或开漏输出,即不存在上述现象。

网友F:
要控制几个继电器? MA807/MA816的P4.0 / P4.1可用U1的设置成上电仅输入模式,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G:
楼上,U1 支持 MA807/MA816 吗?

网友F:
网站上下载了U1驱动软件V1.20版,还是不支持MA807/MA816 芯片。

网友H:
我是看规格书上头写的( P40IOE / P41IOE ) , 估计也只有U1
可设置

楼主:
详细还要问一下厂家

网友I:
你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D:
不放心可以用组合逻辑控制.

网友D:
也可在驱动引脚与地之间加1个较小的电阻(比如1K),完成上电后再将端口置为推挽输入,如果存在多个这类输出,最好还是换成低电平驱动,加1个驱动时就增加5mA的电流,太不低碳了,呵呵

网友G:
最简单就是你用7407驱动继电器;然后要是还有问题,就换7406;这两个芯片除了逻辑正好相反,别的都一样。

网友J:
分析一下你的单片机开机后管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K:
后续的驱动电路怎么设计的都有影响,可采用倒推法查找问题

网友A:
上电路,肯定要修改驱动,你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单片机上电复位后端口电平问题。

网友B:
这个是不能依靠程序对端口初始化的!!程序初始化端口将会产生延时,继电器会产生一次动作。

网友L:
用1-2K电阻下拉IO, 改为推挽模式,高电平驱动继电器。

网友F:
将某些支持的引脚配置为默认为复位过程中低电平。

网友K:
用GPIO口的单片机需要对控制的IO做下拉电阻处理,不然上电初始化的时候都会随机出现误动作现象。

网友M:
看加一些储能元件,并上一个电容,看能否行

网友N:
使用两个单片机口控制继电器

网友O:
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对继电器延时给电。

网友P:
程序烧写了吗?继电器是有响应时间的。

网友J:
电阻分压,驱动三极管基级再并个电容~~~~~~~~~~~~~~~~

网友H:
上拉,下拉,RC吸收

网友A:
TTL输入端加入下拉

网友A:
最好用锁存器输出如273等,上电自动清零,可以防止动作。

网友D:
加个三极管在线圈引脚下面,直接控制三极管

网友Q:
用IO口低电平驱动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注意继电器并联保护二极管

网友R:
比较保险的办法: 双IO互补驱动,一个IO高电平控制给电,一个IO低电平控制动作

网友L:
或者反过来

网友S:
复位时IO输出状态通常是一致的,继电器不会误动作。

网友T:
不用1~2K这么小下地电阻,一般10~30K下地电阻就能把51的准双向IO拉低。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U:
我觉得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

网友V:
应该完全可以从软件上得到解决

网友W:
楼主贴一下驱动电路

网友W:
这个是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X:
换一个驱动方式

网友Y:
如何确定是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Z:
单片机开机后管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A:
上电瞬间IO电平还未来得及初始化

网友AB:
跟控制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