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中断里控制其高电平

楼主(2022-06-08):
stm8s103 time1求助
我现在已经用tim1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pwm了,我想在中断里控制其高电平,怎么实现啊

楼主:
比如每三个高电平关闭pwm输出

网友A:
周期中断计数

网友B:
溢出中断计数

网友C:
溢出中断需要打开输入捕获模式吗(用来判断高电平)

网友D:
TIM1_UP_IRQHandler
这个

网友E:
你想要三个波形而已啊?

网友F:
不如STM32好用。

网友B:
溢出一次,计数一次,因为溢出一次,肯定会产生一个高电平,三次够了,直接停止PWM定时器就好了。

网友G:
那就再开个定时器计数

网友H:
周期计数进行操作

网友I:
在中断里边控制引脚或者重新设置timer

网友J:
有点奇怪啊,

网友K:
中断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