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87通信问题

楼主(2022-06-08):
485通信,有发送,没有接收,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这个支持485吗,只用过串口232

网友B:
是谁发谁收。

网友C:
看下接收使能脚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D:
收发切换是否正确

网友E:
自发自收试试

网友F:
确定发送数据了吗

网友G:
接收使能了没有

网友H:
贴一下代码看看

网友I: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J:
连乱码都接收不到吗

网友K:
需要加终端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