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SPI0使用IO重映射的一个芯片BUG

楼主(2022-06-09):
问题:GD32F303  48PIN封装 SPI 断电后重上电CLK时钟信号IO没输出,仿真正常
下图是在DEBUG时正常的收发现象

下图为重上电后的异常情况,SCLK时钟信号GPIO_PB3就没输出了,DATA信号还是有的

我的配置如下:SPI0 IO使用重映射
SPI0外设使用PB3 4 5 的重映射分别作为SCLK MISO MOSI, 片选信号由软件控制

手册IO说明

代码配置如下图

发送简单地使用一个定时器周期的用直接赋值来处理

楼主:
简化了程序,问题依旧
仿真OK
重上电CLK没输出

楼主:
测试了F103芯片也一样的问题

楼主:
http://bbs.**/thread-1206258-1-1.html#pid3149292

楼主:
   http://bbs.   eeworld  .  com.cn/thread-1206258-1-1.html#pid3149292

网友A:
可能是没把仿真器接口功能禁止掉。

网友A:
感谢您宝贵的提示帮我解决了SPI0(remap to PB3/PB4/PB5)在板子重新上电后不工作的问题, SPI0在SWD下载或热机RESET后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兄弟,你早点出现我就不会浪费了一天了@.@

网友B:
说明一个问题:反映芯片bug的,绝大多数都是自己设置问题

网友C:
纯软件仿真吗

网友D:
是说连着仿真器就是正常的吗

网友E:
引脚功能设置有问题

网友F:
引脚复用带来的问题是吗

网友G:
那也就不是bug了

网友H:
看来得仔细对比引脚功能啊

网友I(2022-08-16):
要先把仿真功能禁止然后再重映射才可以,否则重映射功能不起作用

网友J(2025-11-03):
引用 网友I:
要先把仿真功能禁止然后再重映射才可以,否则重映射功能不起作用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