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APM32F003F6P6_GPIO_如何解决串口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2-06-09):
芯片型号

APM32F003F6P6
问题类型/涉及模块
GPIO
简要描述
串口无法正常工作
原因分析
芯片供电3.2V,串口波形是2V不到。
解决方案
PB4,PB5没有推挽输出,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A:
为什么没有推挽输出呢?

网友B:
不支持推挽输出是基于什么考虑了?照理说,MCU的IO输入输出方式都是可配的。

网友C:
这标题还以为是发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推挽输出是基于什么考虑了?照理说,MCU的IO输入输出方式都是可配的。 ...

内部设计考虑,所以没有推挽输出,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E(2022-09-07):
串口有问题吗

网友F:
没有推挽啊

网友G:
这个设计不合理呢

网友H:
不应该默认配置为上拉吗

网友I:
串口为什么需要上拉电阻呢

网友J:
不懂为啥不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