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vbt6 操作flash

楼主(2022-06-09):
stm32h750怎么操作flash  128k的只有一个扇区  一擦除程序也没了

网友A:
可以一页一页擦除的,不用一整扇区删除

网友B:
一般情况是可以按页擦除,但是按字节好像是不行

网友C:
你好好看看数据手册,上面有对flash操作说明的

网友D:
正常来说是可以页删除的

网友E:
对啊,你要是整个扇区擦除,那肯定程序都没有了啊

网友F:
你按照STM32F103的参考一下吧,可以按页删除的

网友G:
需要先解锁,然后擦除再写吧

网友H:
你要是不理解,可以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咋搞

网友I:
可以擦页的,不仅仅是扇区

网友J:
应该是有demo例程的吧,或者你用cubemx配置试试呢?

网友K:
不是的,你擦除方式没选择对

网友L:
正常来说,是可以按页擦除的,不是按扇区擦

网友M:
属实啊,你这要是全部擦除属实很容易把程序也擦掉

你要计算程序的大小,然后再选择擦除的位置

网友N:
擦除flash我记得官方网站上有个pdf教程的,你找找看

网友O:
这种内置flash是不是可以用局部擦写实现呢?

网友P:
我觉得,你可能是操作错了,选择全部擦除了

网友Q:
你不能按照扇区擦除啊,那程序也没了

网友R:
可以试试按页的方式擦除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