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92.00元(功能说明)
[在线研讨会] 在线研讨会:数字万用表的使用,远不止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楼主(2022-06-09):
大家好,2022 年 6 月 24 日,将举办在线研讨会,欢迎大家积极参加~
下面给大家介绍本期的主要内容 ↓↓↓

>>简介:
主 题:
《新型8.5位数字多用表技术发展及应用

演讲人:

杨胜利

演讲人简介:
福禄克计量校准部首席电磁计量师
全国电磁计量技术委员会MTC18委员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电子计量专业委员会委员
全国测量不确定度委员会应用工作组组员

会议时间:

网友:
会议简介:
高精度数字多用表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应用于电子测量领域,成为直流和低频交流电学计量的首选测量工具。具有多种功能精度高且易于实现系统自动化,可以轻松取代检零器等,但是其直流输入放大器并没有完全匹配检零器特性所需的特定设计。在某些关键方面,高精度数字多用表具有一定的缺陷,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仪器的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偏置电流来源于高精度数字多用表中的前级放大器电路,其数值高达50pA。而最新型的福禄克高精度数字多用表8588A的偏置电流明显更小,最大仅为20pA。最初测试时,该偏置电流还可以被调整几乎接近于0pA 。这实际上消除了输入偏置电流导致的偏移电压问题。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偏置电流的变化很小,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保持在该水平,从而确保了福禄克8588A 型高精度数字多用表是替代模拟检零器的合适产品。
揭秘新型8.5位数字多用表采用的新技术;图文阐述性能指标;视频展示全新应用。

会议亮点:
揭秘新型8.5位数字多用表采用的新技术
精美图文阐述性能指标
详细视频展示全新应用

>>会议时间:
2022 年 6 月 24 日,上午 10:00 准时参会,观看
杨胜利 先生 的精彩演讲。

>>会议现场接口:
https://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374(2022 年 6 月 24 日 上午 10:00:00 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现场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除了这些,在线研讨会还有最新玩法——打赏呦,快来围观吧 ↓ ↓ ↓

快仔细看下面细则:
1、把您参与本次在线研讨会的提问截图(问题需要审核通过),回复到本帖,凭有效截图参与打赏,
截图回帖的时间需在 2022 年 6 月 24 日 中午12:00之前,超过中午12点的回帖,不参与打赏。

【截图示例】电脑全屏截图即可,需要看到研讨会名字及您的用户名。不然无法判定是否参加本次研讨会,不能打赏。

>>活动奖励:每个有效提问打赏2元,每人 10元封顶
(注:提问问题须和当天会议相关问题。类似“支持”“讲的很好”“谢谢”等都不算有效提问。明显“水”的凑数提问将不打赏~)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提供更多的最新的行业动态,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还在等什么,快来报名参与吧。
链接地址:https://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374,参与问卷调查也有可能获得惊喜呦。

好像还没打赏呢 @21小跑堂

网友A:
有啥特异应用?

网友B:
2022.6.24的研讨会主题应该是 《新型8.5位数字多用表技术发展及应用》 ~~~~~

网友B:
2022.6.24 《新型8.5位数字多用表技术发展及应用》   签到

网友C:
万用,一听其名便知不凡

网友D:
实际内容在哪里呢?

网友E:
参加参加

网友F:
新型8.5位数字多用表技术发展及应用问题截图

网友G:
很好的活动

网友H:
安全性使用提问

网友I:
多参加这样的活动啊

网友J:
参加会议

网友K:
提问截图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L:
参加活动了

下次请按照活动要求截图哈

网友M:
已参加

下次请按照活动要求截图哈

网友N:
问题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