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TTL如何给STM32芯片在线烧录

楼主(2022-06-10):
大家好!如标题描述,想知道操作方法,本人菜鸟一枚,没接触过,请详细一点,十分感谢!

网友A:
啥叫在线烧录啊?就是用电脑烧录呗

网友B:
可以看看正点原子的讲解视频

网友C:
可以将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然后USB-TTL接上烧录就行了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德飞莱的,他家用的是串口烧录

网友E:
网上搜搜吧,一堆讲解的例子

网友F:
这个你就要找个串口烧录软件,
比如sscom就行,然后搞一个串口模块,
再来个ST的开发板,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
然后烧录就行了

网友G:
烧录建议还是少用串口烧录,很麻烦

网友H:
串口烧录也不是很快,为啥要用串口烧录呢

网友I:
你先去看看视频教程,或者网上搜搜,大概知道个流程才行

网友J:
其实比较复杂的就是boot0和boot1的状态,你弄好了就行了

网友K:
使用stm32配一个jlink吧。

网友L:
正常来说安抚莱是有TTL烧录教程的

网友M:
你可以去网上找视频教程,很多,之前都是用串口烧录的

网友N:
其实你可以直接买个STLINK,就很容易烧录了,还方便调试

网友O:
不太建议使用TTL烧录,慢而且还需要调整BOOT,很麻烦

网友P:
正常需要下载个串口软件,你可以用SSCOM,然后你再找个TTL模块,然后下载的时候把boot1设置成0boot0设置成1,就可以了

网友Q:
这个你还是网上找找教程吧,我觉得是挺简单,但是描述起来很多很麻烦

网友R:
操作的话,就是用串口助手+串口模块在一个核心板就行了

网友S:
这个烧录很麻烦的,好像还需要上位机配置DTR什么信号之类的

网友T:
你可以用CH340K这个串口模块,然后再找个安抚莱的串口助手软件就行了,还有需要配置一下boot

网友U:
这种烧录算是BootLoader烧录,不算是在线烧录吧

网友V:
这个需要配置boot了。

网友W:
boot0和boot1需要修改。

网友X:
串口烧写程序。

网友Y:
stlink最简单了。

网友Z(2022-07-10):
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然后USB-TTL接上

网友AA:
看看德飞莱的,他家用的是串口烧录

网友AB:
要找个串口烧录软件

网友AC:
嗯,搞一个串口模块

网友AD:
再来个ST的开发板,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

网友AE(2022-10-25):
设置boot
连接串口线
打开烧写软件

网友AF:
串口烧录连接引出了的串口引脚进行烧录  DIO CLK

网友AG:
可以上网搜一下,不是很建议用串口烧录

网友AG:
烧录建议少用串口烧录

网友AH:
将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然后USB-TTL就行了

网友AI:
TTL烧录,慢而且还需要调整BOOT

网友AJ:
将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然后USB-TTL接上烧录

网友AK:
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

网友AL:
BOOT0接高电平,BOOT1接低电平烧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