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如何移植到F407呢

楼主(2022-06-11):
STM32F103如何移植到F407呢
野火虎霸天的板子总是不行

网友A:
可能你程序设计的可移植能力太差了。

网友A:
有什么底层的外设,可能不通用。编写程序时候一定要考虑和,功能实现程序和底层要分开。

网友B:
要一直哪些内容?

这两个系列,感觉是例程最多的了

网友C: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呢

网友D:
如果你代码太依赖底层,移植就很难了,如果你都是用cubeMX编写的,那移植是很容易的。

网友E:
算法处理如果单独的C才好移植

网友F:
这个移植库吗

网友G:
参照正点或者野火

网友H(2023-03-01):
对写程序来说其实都差不多,只不过库的接口会有些差异,STM32的外设的寄存器基本上都一样,相同外设的控制方法相似度极高,可能你的主要问题就是标准库和HAL库的区别了

网友I:
功能实现程序和底层要分开,是不是太依赖底层了

网友J(2023-05-14):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系统时钟频率和分频系数。

网友K:
把底层都替换成f407的就可以了

网友L:
在代码中也需要修改与时钟相关的配置

网友M:
管脚定义及复用功能可能不同

网友N:
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修改。这涉及到比较复杂的硬件和软件知识

网友O:
需要重新编写中断向量表。可以参考STM32F407的启动文件,或者使用相关工具进行生成。

网友P:
由于STM32F407和STM32F103的外设寄存器地址不同,因此需要修改相应的地址。可以查阅相关文档以获取新的外设寄存器地址,并将其替换为旧的地址。

网友Q:
确认代码是否超出了可用空间。如果代码过大,可能需要进行优化或者使用外部存储器等方式来解决。

网友R(2024-05-21):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S: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T: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U: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V: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W: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X: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Y: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Z: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