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个STM32 串口数据包DMA传输问题

楼主(2022-06-12):
一个数据包串口通信,帧长度为12字节,通信速率为1.5M波特率,请问下这种通信情况是否需要用到DMA传输,还是按串口每个字节中断接收合适

网友A:
这速度真快。你时钟要搞的比较大吧,或者用了PLL。

网友A:
你可以都试试看,能行不

网友B:
串口数据包DMA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这个单片机出来的过来吗

网友D:
单片机搞这么快速度容易误码

网友E:
DMA的数据量很大吗

网友F:
可以使用 。

网友G:
处理的速度能够跟上吗

网友H:
推荐使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