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ina118仿真正常,实际电路异常。

楼主(2022-06-09):
(无正文)

楼主:
MPXV2202DP空载输出0.11mV,加压力输出变化。但接INA118U后118输出不变化。

网友A:
翻翻手册:
1、查输入电压轨
2、查输入信号是否有电流回路,能否到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MPXV2202DP空载输出0.11mV,加压力输出变化。但接INA118U后118输出不变化。

INA118 的REF 不能接地。至少得加一点电压,比如0.1V.

网友C:
INA118的输入端口缺少偏置回流路径

网友D:
电路改为:

(1)双电源供电;INA118U的4脚接地改为接VEE = -5V。(VEE不一定是-5V,在范围-3V ~ -15V内均可。)
(2)INA118U的输入IN+、IN-接2个电阻100K到地。

楼主: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