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电平不稳定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6-09):
引脚电平不稳定什么原因呢

楼主:
让这个I/O口输出一个高电平,结果波形长这样,这个引脚是悬空的,直接测得单片机引脚
TRISxbits.TRISxx=0;
    LATxbits.LATxx=0;
    LATxbits.LATxx=1;
就这个程序

网友A:
这个引脚是否被其他功能复用了呢?

网友B:
比如I2C, uart

网友C:
检查下IO口初始化, 如果该引脚有复用成模拟功能, 要先初始化数字口. 然后再初始化成输出口...

网友D:
悬空 怎么可能稳定,悬空输出的可以稳定,而输入的是不稳定的。

网友E:
外部接的电路也看一下

网友F:
发个电路图

网友G:
大概能有多大的波动啊

网友H:
引脚使用的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I:
建议楼主不要悬空

网友J:
硬件连接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K:
如果是输入输出模式  悬空就会不稳定的

网友L:
看图片就好像有电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