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计数

楼主(2022-06-09):
不用外中断口和T0/T1计数口,如何对来自P3.6的脉冲计数

楼主:
频率为15HZ

网友A:
用定时器定时50MS,在中断程序里累计计数

网友B:
这样丢脉冲很严重

楼主:
是啊,我试过了

网友C:
脉冲宽度多窄呀?

网友D:
CPU很有空的话,一直判断IO口吧。

网友E:
如果你的外部波形占空比不是50%的话,那么还是提高你的采样率吧

网友F:
15HZ 按照50%的占空比计算,其高低电平只有33MS,有50MS的中断抽样查询,一定会有丢失

楼主:
那怎么办?

网友G:
改用10MS中断查询,应该会没有问题

网友C:
就是定时器定时50MS得太长了,提高采样频率

网友H:
设置定时器高优先级中断,其余低优先级中断;实测确定最小脉冲宽度,选择恰当的定时时间

网友H:
定时还可以设置的更低

网友I:
捕捉判脉宽,符合则计数++;

网友C:
没有捕捉就判断电平,然后定时器判脉宽;

网友J:
除了中断口和T0/T1计数口,单片机还有很多硬件功能可以识别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K:
例如捕捉功能,IO电平匹配功能,比较器等等。

网友E:
纯软件的话,设个定时中断,中断时间小于脉冲高\低电平最小宽度,每次中断读一下IO电平,相临两次电平不同就是边沿变化。

网友L:
可以用查询方式

网友K:
加个计数器 芯片

网友M:
15HZ的定时器采样怎么会丢失?

网友N:
你把定时器设定为1MS或则5MS中断,并对电平信号进行多次采样,连续采集到3次(假定)确认即可

网友I:
真不太好弄,扫描慢了容易丢脉冲,快了容易重判。

网友O:
考虑一下加硬件吧,触发器什么的。

网友P:
这么慢一个信号,甚至比普通按键输入还简单

网友D:
定时器扫描,或者主循环扫描,随便都能把它扫到

网友Q:
IO持续轮询吧

网友D:
根据你脉冲的最小高电平或低电平时间的一半来查询,绝不丢失。

网友I:
假设你脉冲的最小高电平是1ms,最小低电平是200us,则使用100us查询,只要保证你的查询速度是均匀的100us,就不会丢失。

网友I:
IO口查询+IO电平变化或边沿变化判断脉冲,.

网友C:
过采样就可以了

网友P:
sbit p36=P3^6;
bit l_p36;
uint js=0;
//定时器初始化省略
void intt0() interrupt 1 using 1//100us
{
if(p36==1){l_p36=1;}
else{
     //下降沿检测
     if(l_p36==1){js++;}
     l_p36=0;
     }
}

网友A:
别纠结,检查你的程序

网友R:
将代码贴出来,看看咋回事。

网友C:
软件计数,频率低问题不大

网友S:
单片机还有其他硬件功能可以识别高低电平变化吗?

网友T:
循环查询法

网友U:
大部分都是定时器吧

网友V:
那是否可以考虑轮询啊

网友W:
这个 其他方式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X:
那就比较耗费资源进行轮询了

网友Y:
为什么要不用定时器或者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