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的存储

楼主(2022-06-09):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x,*p,**pp;

        x=12;

        p=&x;

        pp=&p;

        printf("*p=%d\n",*p);

        printf("**pp=%d\n",**pp);

        printf(" p=%d\n",p);

        printf("pp=%d\n",pp);

        printf("pp=%d\n",&pp);

}大家觉得这三个变量在内存中谁在前,谁在后,谁在什么位置?

网友A:
输出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并非第一个变量就在内存的初始部分,而是刚好颠倒。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语句都是从右往左,所以没毛病

网友C:
知道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有点好奇啊..
更多操作

网友D:
这个堆栈应该是向下堆的,所以地址越大越在前

网友E:
怎么堆放是编译器的事,你写程序不应该去琢磨这些事情。关注你自己的业务。
你今天搞清楚了个编译器了,换个平台,又可能全部不一样了。没有意义的。

网友F:
难道不是顺序执行吗

网友G:
可以在调试的时候看一下寄存器状态

网友H:
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呢

网友I:
这个没有优先级吧

网友J:
这个应该是随机的吧

网友K:
这个应该是指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