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昊芯HX2000系列DSP芯片电机过流跳闸保护之二

楼主(2022-06-09):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自昊芯推出专题讲解芯片电机过流跳闸保护以来,第一期主要讲解EPWM_TZ错误联防,本期主要讲解EPWM_DC数字比较,比较器超阈值检测将在下期内容中讲解。

HX2000系列EPWM_DC数字比较工作原理如下,由DC数字比较触发事件,与被选择产生:CBC周期限流与OST单次跳闸事件,输入TZ错误联防模块,形成三重保护输出,触发EPWMxA/B动作,关断过流输出的MOSFET桥臂,实现限流与跳闸保护,原理如下:

结合DCTRIPSEL寄存器DCAH/LCOMPSEL与DCBH/LCOMPSEL位选择,产生数字比较DCAH/L与DCBH/L信号引脚为。通过TZDCSEL寄存器选择,数字比较事件的触发条件:DCAH/L置低或置高、DCBH/L置低或置高、或DCA/BL置高与DCA/BH置低。通过DCA/BCTL[EVT1/2SRCSEL]置低,选择DCAEVT1/2与DCBEVT1/2数字比较输出。通过DCA/BCTL[EVT1/2FRCSYNCSEL]选择同步或异步采样,输出DC错误联防信号。根据TZEINT所配中断使能,通过TZSEL寄存器选择,DC事件产生周期CBC或单次OST故障。数字比较事件,与CBC周期错误联防,在同一触发引脚上同时发生时,将按优先级TZA/B>DCA/BEVT1>DCA/BEVT2触发EPWMxA/B动作。DC故障消除后,可通过引脚上的指定条件,自动清除中断标志,使EPWM波形恢复,实现瞬间限流;或手动写入TZCLR相应标志位,清除TZ**相应中断标志位,便于下次DC中断触发。

详细介绍请参见下图所示二维码B站视频链接:

由此设计EPWM_DC实例:某时刻驱动板电流(1)过流:①输出周期CBC错误联防;输入(GPIO16),触发EPWM2A置高、EPWM2B置低;②经比较器COMP输出:DC数字比较事件,输入,触发EPWM3A置高、EPWM3B置低;(2)超越阈值输出单次OST错误联防,输入(GPIO17),触发EPWM1A置高、EPWM1B置低,硬件连接如下:

基于以上分析,在CDK上开发EPWM_DC输出,代码包括:EPWM与TZ GPIO、初始化、OST、CBC及DC错误联防配置、TZ触发EPWM动作的中断服务程序,主程序调用。

int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控制*/
    InitSysCtrl();
    /*初始化EPwm GPIO*/
    InitEPwm1Gpio();
    InitEPwm2Gpio();
    InitEPwm3Gpio();
    /*初始化TZ GPIO*/
    InitTzGpio();
    /*初始化LED,用于指示DC错误联防触发*/
    InitLED();
    /*关中断*/
    InitPieCtrl();
    /*清中断*/
    IER=0x0000;
    IFR=0x0000;
    /*初始化PIE向量表*/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将epwm1_tz_isr入口地址赋给EPWM1_TZINT,执行OST单次触发动作*/
    PieVectTable.EPWM1_TZINT = &epwm1_tz_isr;
    /*将epwm2_tz_isr入口地址赋给EPWM2_TZINT,执行CBC周期触发动作*/
    PieVectTable.EPWM2_TZINT = &epwm2_tz_isr;
    /*将epwm2_tz_isr入口地址赋给EPWM3_TZINT,执行DC数字比较事件触发动作*/
    PieVectTable.EPWM3_TZINT = &epwm3_tz_isr;
    EDIS;
    EALLOW;
    /*禁用TBCLK同步,允许EPWM初始化配置*/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EDIS;
    /*初始化EPWM1,错误联防配置为OST*/
    InitEpwm1_Example();
    /*初始化EPWM2,错误联防配置为CBC*/
    InitEpwm2_Example();
    /*初始化EPWM3,错误联防配置为DC数字比较*/
    InitEpwm3_Example();
    EALLOW;
    /*使能TBCLK同步,EPWM配置功能起作用*/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EDIS;
    /*使能打开对应CPU IER中断*/
    IER|=M_INT2;
    /*使能对应中断*/
    PieCtrlRegs.PIEIER2.bit.INTx1 = 1;
    PieCtrlRegs.PIEIER2.bit.INTx2 = 1;
    PieCtrlRegs.PIEIER2.bit.INTx3 = 1;
    EINT;
    while (1)
    {
        if(EPwm_TZ_CBC_flag!=0)
        {
            if((EPwm_TZ_DC_flag!=0)&&(EPwm_TZ_CBC_flag>EPwm_TZ_DC_flag))
            {
                GpioDataRegs.GPBSET.bit.GPIO44=1;
            }
            else
            {
                GpioDataRegs.GPBCLEAR.bit.GPIO44=1;
            }
        }
    }
    return 0;
}

CDK上开发EPWM_DC输出程序,编译结果为:

编译通过后,就可以开始调试了,CBC错误联防事件的调试结果如下:

CBC触发前与故障消除后的EPWM波形如图左,触发后的EPWM波形如图右:

DC错误联防事件的调试结果如下:

DC触发前与故障消除后的EPWM波形如图左,触发后的EPWM波形如图右:

OST错误联防事件的调试结果如下:

OST触发前后的EPWM波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