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6位单片机没有E2PROM,怎么保存数据

楼主(2022-06-09):
16位单片机没有E2PROM,怎么保存数据

楼主:
PIC24HJ64GP504,这个单片机中没有E2PROM,只有闪存,如果想让单片机保存几个数据,掉电之后不丢失,在没有E2PROM的情况下,能写到flash中去吗?

网友A:
能写进去

楼主:
应用程序如果烧写到flash中,怎么才能避免不覆盖写进去的数字呢?

网友B:
地址不重叠。

网友C:
flash不能重复写入,至少需要整页擦除后重写。

网友D:
如果需要保存经常变动的数据,建议还是用EEPROM更方便。

网友E:
整页都需要擦除

网友F:
用EEPROM确实更方便。

网友G:
看看数据手册,有的flash是可以这样用的,但是写的次数很受限制

网友H:
可以外配个24C02芯片 相当于外部EEPROM

网友I:
flash里边可以保存吗

网友J:
应该就是保存在flash里边了  但是使用寿命是不是就降低了呢

网友K:
没有可以保存在flash里边啊

网友L:
有可能在rom里边吗

网友M:
flash rom或者其他掉电不丢失数据的存储

网友N: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

网友O(2023-02-02):
使用的是哪款单片机呢

网友P:
可以使用at24c16的。

网友:
这个有什么问题的吗?不能保存数据的吗?

网友Q:
内部不带有flash,可以使用外部的。

网友R:
这个内部的flash可以读写的吗?

网友S:
使用外部的存储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