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模拟IIC用以与气压传感器BMP085进行通信

楼主(2022-06-09):
最近几天在用stm32F438的IO模拟IIC用以与气压传感器BMP085进行通信,但读出来的数据都是0xff,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模拟的IIC时序没问题吧?

网友B:
直接用内部模块吧。

网友C:
前段时间用模拟的,单个从机还可以工作,多个从机或主机没法工作

网友D:
不知道你的代码对不对?

网友E:
不一定是iic的问题的,查看一下085

网友C:
多个从机需要地址设置对。

网友F:
建议楼主接上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的。

网友G:
模拟的IIC总线是非常实用的,一般的外设用IIC总线来通讯,用这个很方便的

网友H:
一般是寄存器没有初始化完成。
再就是可能焊接的时候焊接坏了。

网友D:
可能程序的初始化问题。
查看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H:
是不是焊接也有问题呢

网友C:
这样的话就先检查下你的模拟的IIC总线的代码

网友I:
把你的代码上传

网友(2022-07-09):
硬件没有问题吗

网友J:
配置IO的输出和输入可能有问题。

网友K:
这个用过可以操作的。

网友L:
这个iic需要上拉电阻了。

网友M:
1,这有芯片ID吗?先读个ID试试看
2.要是ID不对,先查查I2C总线时序对不对,示波器抓下图看看,和标准I2C比对下
3.要是时序也对,看芯片手册,是不是内部寄存器出错 了?

网友N:
还是喜欢用软件模拟II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