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类EEPROM可擦写多少次?

楼主(2022-06-09):
类EEPROM可擦写多少次?

网友A:
和代码区的flash一样的

网友B:
只是扇区小点

网友C:
10万次官方标称

网友D:
用程序空间存变化数据时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E:
EEPROM有固定的使用寿命

网友F:
一般在10万次以上

楼主:
datasheet上面写擦写寿命10万次

网友G:
EEPROM的擦写次数为100万次

网友A:
eeprom有读写次数限制。

楼主:
不局限一次,就是太多影响质量.

网友H:
今都号称10万次,甚至100万次

网友E:
可以尽情的读 写有限制,和质量等有关

网友I:
擦写次数为100万次

网友D:
一般在10万次以上,有的能到100万次以上

网友E:
任何的存储介质都有读写次数的限制

网友J:
不同型号、系列的产品,它们的寿命也不尽相同

网友K:
单片机用紫外线擦除,一般只有上百次

网友H:
有的能到100万次以上

网友G:
eeprom比flash多很多

网友G:
向EEPROM种写入数据实际上是一个烧写的过程,对EEPROM具有一定的破坏性

网友L:
EEPROM运行中可以擦除,并可以写入新的数据,不然它就没必要采用EEPROM了。

网友J:
IIC EEPROM可擦写100万次

网友D:
只是理论值。实际达不到100万次。

网友M:
EEPROM读次数无限制 而写的次数却在百万次以下

网友E:
曾经在调试代码的时候方晶while(1)里头直接运行,不过几秒后就取消,至今仍然使用

网友N:
一般都是10万次的 当然不是准确数

网友D:
eeprom会比flash多 大概是20万以上吧 flash10万? 不记得了

网友O:
是哪个板子的rom啊

网友N:
是中颖的芯片吗 还是不错 次数肯定够用

网友G:
用flash模拟的?

网友H:
最少也得到10万次吧 不然对比其它rom实在是没有别的优势了

网友B:
10万次最少吧 至少要比flash高

网友P:
很多MCU都会缩水,建议打骨折(1/10),有条件的话MCU记得换页。

网友G:
看是哪种把 100万的都有

网友C:
放心 绝对够用

网友J:
类eeprom是eeprom吗

网友A:
eeprom会比rom要更好 也会比flash的次数要多

网友Q:
eeprom的擦写次数高于flash

网友R:
十万次可期吗

网友S:
万次以上肯定能达到

网友T:
手册上应该有详细的数据

网友U:
请问什么叫做类EEPROM啊

网友V:
楼主有相关型号吗

网友W:
不同的型号之间相差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X:
什么是类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