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T32--CAN波特率计算工具

楼主(2022-06-09):
AT32 CAN波特率计算工具

为方便应用开发,AT开发提供一款CAN 波特率配置工具,名称为“CAN_BitRate_Configuration”,工具如附件,也可自行前往官网各MCU型号路径下的tool栏位里下载,示例路径:
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03A.jsp 的Tool栏
【使用简介】
第一步:工具下载
  下载并解压名称为“Artery_CAN_BitRate_Configuration_V1.x.x”的压缩包
第二步:打开工具
  无需安装,直接双击打开解压后的名称为“Artery_CAN_BitRate_Configuration”的.exe文件,如下图
第三步:参数设定
  A)波特率设定
    根据应用需求,在“波特率”栏位输入期望波特率,其单位为Kbit/s,可以输入5~1000内的任意值,示例输入666
  B)PCLK1设定
    根据应用实际,在“PCLK1”栏位输入PCLK1参数,其单位为MHz,可以输入1~150内的任意值,示例使用AT32F403A的BSP原始代码,其PCLK1为120MHz,则直接输入120
  C)采样位置设定
    根据应用需求,在“采样位置”栏位输入期望的采样位置,可以输入50~90内的任意值。其中当输入波特率时,工具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优的采样位置参数,如果应用需要特殊的采样位置,可以再自行手工输入,示例不做特殊设定,直接采用推荐的80
  D)波特率偏差设定
    不是每一种期望波特率都可以准确的计算出符合要求的参数,当无法计算出期望结果时,可以勾选“允许波特率偏差”选项,并在其后栏位里输入允许的最大偏差范围,其可以输入1~5内的任意值,示例勾选“允许波特率偏差”选项,并设定最大偏差范围为1%
第四步:点击“计算”按钮,获取计算结果
  工具会根据设定参数进行计算,将计算出来的所有结果组合罗列显示在“计算结果选项”栏位里。如下图
第五步:选择需要的结果及代码
  在点击计算后,“输出结果”栏位会自动默认显示“计算结果选项”栏的最上面一组结果的图示及代码。
  应用可结合位时间单位个数等的要求来对结果选项进行筛选,比如应用期望1位由15个时间单元组成,则与“计算结果选项”栏位的“Bit time length”进行比较,最终确认第二组符合要求。则点击该组结果,工具会自动修改右侧的图示及代码,如下图。此时即可将代码拷贝到应用工程中。
注意:若有任何使用问题或建议,可在本帖内留言。

楼主:
rsaw是重同步跳跃宽度,设定限制是不超过bts2且不能大于4
考虑CAN是异步时钟,为了具备足够的容错补偿能力,所以工具的rsaw的设计规则是:当bts2不超过4时,rsaw=bts2,当bts2超过4时,rsaw=4
图例中此处设定为1和2都可以,只是若设定为1的话,由于同步补偿的时间长度不能超过rsaw,所以当相位误差宽度大于1时,重同步就不能进行有效的补偿了

网友A:
设置为2的话,你的时间分量就是17了,不是16,所以波特率应该不是250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2的话,你的时间分量就是17了,不是16,所以波特率应该不是250K了

时间分量是由同步段+bts 1+bts 2这三个部分组成的,与这个重同步宽度无关。可以看到can协议里面也有明确说明,重同步的宽度,以及重同步的实现原理是不会增加或减少总的时间单元的

网友B:
这是官方的软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官方的软件嘛?

是的,雅特力自主开发的,会做必要的维护。如果有使用问题或者其他建议,可以提。

网友C:
这个实用吗?

楼主:
可以根据需求自动计算波特率配置参数,并生成对应的代码

网友D:
这个是官方的软件?

网友E:
是的  官方软件,在雅特力官网也可以下载。

网友F:
计算精确嘛?

楼主:
如果你不勾选“允许波特率偏差选项”的话,计算出来的都是无偏差的参数组合

网友G(2022-08-20):
期待这种小工具。

网友H:
以后可以图形化开发了吗

网友I:
好像还有一个试着用配置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后可以图形化开发了吗

这个暂时还没做计划

网友J:
说的是类似ST  CubeMX那种图形化配置工具吗?  正在开发中 ,最快预计10月份出推出第一版。

网友K:
这种小工具最好用了。

网友L:
这是雅特力的官方工具?是单独的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软件里面的一个工具?

网友M(2023-01-17):
PCLK1如何确定

网友N:
图形化开发有没有提上日程?

楼主(2023-03-31):
引用 网友L:
这是雅特力的官方工具?是单独的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软件里面的一个工具?

目前是单独的一个CAN工具,以后应该会集成到图形化工具里面

楼主:
你的系统时钟,除以配置的APB分频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图形化开发有没有提上日程?

正在设计中,后续会发布

网友O:
图形化的开发软件的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单独的一个CAN工具,以后应该会集成到图形化工具里面

那不错,官方的图形化工具下载地址在哪呀?

网友P:
不是波特率的速度的吗

网友Q:
can的波特率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不错,官方的图形化工具下载地址在哪呀?

设计中,近期会发布初版,可以留意雅特力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Q:
can的波特率是多大的?

最大1M

楼主:
引用 网友Q:
can的波特率是多大的?

这个是目标参数,需要根据你的应用要求来定。不过一般用得最多的也就125K/250K/500K/800K/1000K

网友R(2023-11-10):
是的,官方软件,在雅特力官网也可以downloader。

网友S:
未来是否还能进行图像开发

网友L:
似乎有另一个工具试图使用配置。

AT32 workbench已把此工具做进去了。可以在雅特力官网下载 https://www.arterytek.com/cn/support/index.jsp?inde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