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hex文件下载不启动

楼主(2022-06-09):
STM32F413芯片IAR仿真烧录正常

楼主:
1:iar在线仿真是成功的,下载后芯片正常工作。
2:用iar生成的hex文件,使用st-link utility软件最新版本下载hex进去。芯片不工作。led灯不亮
3:使用st-link utility软件读取正常工作的stm芯片的板子。读取回来的hex再次下载,依然是不工作的,led灯不亮。

网友A:
代码是用官方的st-cube生产的iar代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修改。使用了freertos系统。

楼主:
最早期的时候,当时只有led功能是可以下载hex的。后来不知道为啥,我增加了can,usb,uart一堆功能之后。不知何时hex文件下载的方式就是无法启动芯片了。只能iar下载。

楼主:
但是iar下载的好像是ioc文件。大部分编程软件都不支持。

网友B:
看看datasheet说明大部分编程软件都不支持。

楼主:
官方软件。早期是支持的,后来系统大了 hex下载进去不跑了

网友C:
是不是下载到RAM里面了?

网友D(2022-07-15):
两种方式下的参数看看是否设置一致,还有启动文件是否有差别。

网友E(2023-03-01):
编译程序无错误无警告,Create HEX file已勾,应该有输出文件的。建议看看文件保存路径在哪

网友F(2024-05-11):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G: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H: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I: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J: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K: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L: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