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是能成功并校验成功但是程序不运行

楼主(2022-06-09):
用ICP写程序如果把ISP去掉不选用,下载后校验失败,再把ISP加进来 ,下载是能成功并校验成功,但是程序不运行

楼主:
一开始程序是可以,是否得用U1重先编程

网友A:
ICE下载器没有升级固件

网友B:
我觉得最好能做到点debug就check一下固件版本

网友C:
如果LZ可以才用ICP写程序,那就可以不需要再使用U1重写程序。

网友D:
嗯,应该是操作上哪个环节有遗漏,才让程序不运行

网友E:
不然不会下载成功。

网友F:
可能是设置有问题,再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嗯,我再检查检查

网友G:
晶振跑起来了没啊??

网友H:
P31 接到GND 的话,程序会停留在ISP 程序 区,不会执行应用程序.

网友I:
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啊

网友J:
有可能是代码的问题啊

网友K:
能确定是卡在哪里吗

网友L:
电源的供电能力够不够

网友M:
能初始化成功吗

网友N:
确认一下晶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