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eclipse在线调试问题

楼主(2022-06-09):
目前使用eclipse平台开发AT32的芯片。遇到一个很费解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在在线调试的时候,开始代码量少,没问题。当代码量越来越多时,在线调试就进入硬件错误,一进入main函数立马跳转到硬件错误中断。若是屏蔽一些代码又可以在线调试。但是在线调试不了的代码,直接使用ATlink下载到板子里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不知道什么情况?求助!正常调试:

异常时出现:

后记:后面排查是atlink的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反正用jlink就可以正常在线调试了。

网友A:
说明代码之间有没有配合好的地方

网友B:
那只能说明程序模块之间有影响,导致进入错误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说明程序模块之间有影响,导致进入错误中断。

关键是,从汇编跳转到main就立马进入硬件中断,还没开始执行下面的代码。而且使用keil调试则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代码之间有没有配合好的地方

直接烧入mcu正常运行咋解释?

网友C:
建议可以查一下堆栈有没有溢出,或者跟一下进错误中断的前执行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可以查一下堆栈有没有溢出,或者跟一下进错误中断的前执行的指令。

HardFault_Handler() at at32f413_int.c:55 0x800112a
<signal handler called>() at 0xfffffff9
main() at main.c:77 0x80044e4
这是调试进入错误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