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个万用表,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2-06-09):
我现在有一个 T33 和一个 UT51,电池是同一块 南孚 9V 的。电池是 2018-8 生产的,但是去年 5 月才买的。
这两个表都有电量显示,而且都没说电池不够。
下面的测试中,我要用哪个表就把电池装哪上。两个表都是 20V 档。
1、用它们测 5 号电池,它们测出来的值很接近,只相差 0.04V。
2、如果表笔短接,它们都显示 0v。
3、测我的电路时(我的电路就是一个霍尔元件,输出是稳定的),T33 显示 0.8V,UT51 显示 1.6V !

因为有 1,所以我认为 3 应该不是量程的问题。难道和它们各自的测量原理有关?

网友A:
不知楼主的电路是什么形式的?输出是什么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的电路是什么形式的?输出是什么电量?

就是一个霍尔元件,而且磁铁不动,输出肯定是稳定的。

网友B:
霍尔输出要上啦的吧,
表的测量内阻 不一样
霍尔输出 带不动 被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霍尔元件,而且磁铁不动,输出肯定是稳定的。

如果是霍尔开关的话输出应该是恒定的。

网友C:
拿示波器对比一下。

网友D:
两个表同时接上去,读数应该一样了。

楼主(点评):
可我只有一个电池!

网友E:
同时接上去,是个好主意。

网友F:
支持用示波器对比一下

网友G:
先看看2个万用表的电压档内阻,也看看你霍尔电路原理图,高阻电路,不同阻抗的万用表测量电压肯定有差异的

楼主(点评):
怎么看电压档内阻呢?

网友G:
首先,你自己买的万用表,说明书上有内阻指标的。绝大部分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内阻10M。
如果说明书丢失,也可以2个万用表互相测试:
一个表电压档,一个表电阻档,可以大致测试内阻,稍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你自己买的万用表,说明书上有内阻指标的。绝大部分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内阻10M。
如果说明书丢失 ...

果然!
因为小表只能测 2M,所以这样测:
测量表 2M,被测表无电池 200mV 直流,同色表笔相接,结果:
大表1.64M,小表 1M 。

小表内阻低,所以测出来的电压更真实?????

网友H(点评):
电压表的内阻越大才越好。

网友D:
电压都是真实的。只是你的表影响了电压。

网友G:
T33应该是低档货,官网看,都没有直流档的内阻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