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校准

楼主(2022-06-09):
AD, dc
adc校准的话,
是不是校准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复校准?

网友A:
是的,不需要重复校准

网友A:
一般出厂都是校准 好的吧

网友B:
就是说说断电之后再上电也不用再校准了吗

网友C:
是自动进行校准的吗

网友D:
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来自动校准吗

网友E:
每次就都准了吗

网友F:
会不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呢

网友G:
要求不高的话 温漂可以忽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