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 int转BCD越节省代码空间越好

楼主(2022-06-09):
long int转BCD越节省代码空间越好

网友A:
void Hex2Bcd(uint32 num)
{
        uchar i;
          if(num==0)
          {
                  for(i=9;i>0;i--)
                {
                         disp_buffer[i-1]=' ';
                                  }
                  disp_buffer[9]=0x30;
          }
          else
          {
                  for(i=10;i>0;i--)
                {
                        if(num==0)
                          {
                                  disp_buffer[i-1]=' ';
                          }
                          else
                          {
                                  disp_buffer[i-1] = ((num % 10)+0x30);
                                num /= 10;
                          }
                }
          }
}

网友B:
楼上的代码和速度肯定不行

网友C:
单字节的乘除法是不怎么占空间,在汇编里面有乘除法的指令啊,是多字节的乘除法就占空间

网友D:
用循环减法,再把4个循环减法(-10000,-1000,-100,-10)合并到一个函数

网友B:
sprintf(buf, "%ld", l_value);

网友E:
你这个方法只是效率高,并不省空间

网友D:
//bbs.21ic.com/icview-178272-1-1.html

网友F:
去看看这个贴子,里面有省空间的,也有高效率的

网友G:
如果有BCD调整指令,可以用循环处理,速度快,代码效率高

51是有BCD指令的

楼主:
嗯,我看下哈

网友H:
硬件选项不可选

网友I:
节省空间是有代价的

网友J:
纯粹的节省空间  时间上就会浪费一点

网友K:
从算法上着手解决吧

网友L:
使用单字节的好点

网友M:
需要修改算法和变量类型

网友N:
那标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