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的实际工作频率怎么测量

楼主(2022-06-09):
如何获得实际工作频率?
是配置好了就一定是配置的结果么?

网友A:
新唐的那个有个读取配置的函数,就是检测是不是配置对了

网友A:
如果你配置是成功的,而晶振是可靠的,那结果一定是对的。

网友B:
一般不会有问题,
实在有兴趣,可以示波器,也可以有个引脚输出频率

网友C:
如果各项都工作正常的话,也没什么必要纠结这个点,
如果那部分时钟发现有问题,单独确认就好了

网友D:
具体是哪个函数 呀

网友E:
一般来说没有问题啊

网友F:
出问题的概率小

网友G:
读出来的肯定就是实际的吗

网友H:
可以用引脚引出波形 然后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I:
用示波器看波形最方便  或者是亮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