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LF883A-I/SO可以直接代替PIC873A-I/SO 吗?

楼主(2022-06-09):
PIC16LF883A-I/SO可以直接代替PIC873A-I/SO 吗?

网友A:
没有PIC16LF883A这颗。

网友B:
,PIC16F883A没有LF版本。PIC16F873A倒是有PIC16F873A和PIC16LF873A,但是你又没写全。

网友C:
PIC16F883A的资源可以覆盖PIC16F873A。

网友D:
软硬件都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替换,建议你自己下载两份数据手册,对比一下封装引脚排列,以及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命令和映射。

网友E:
要是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名字和映射都兼容,软件上至少也要把项目的器件型号改一下重新编译。

网友F:
目的是不是就是要用LF的

网友G:
供应PIC系列,支持样品测试!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可以直接替代吗?多少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哦。看到了 PIC16F883A还没有LF版本。

网友H:
看上去都是很老的了,建议替换用新的料号

网友I:
楼主是不是型号写错了啊

网友J:
如何确定能不能重映射呢

网友K:
PIC16F883A还没有LF版本

网友L:
请问LF版本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M:
多少都会有区别的

网友N:
和普通版本比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O(2023-02-02):
PIC单片机高、中、低档在型号上有区别吗?

网友P:
PIC16LF883A是低功耗的产品吗?

网友Q:
这个代码是需要修改的。

网友R:
pic18系列单片机和PIC16系列单片机什么区别

网友S:
PIC不同类型的指令周期好像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两个单片机不是pin2pin兼容的。

网友T:
16位的PIC单片机与8位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U:
pic16系列单片机现在用得多吗?

网友V:
这个替代有什么要求的吗?

网友W:
可以直接代替

网友X:
8位单片机 > PIC16C74B-20I/P怎么样?

网友Y:
单片机PIC16C57C-04/SP规格参数多少?

网友Z:
可以替代的,需要自己修改代码。

网友U:
如何使用PIC16系列的单片机实现CAN总线

网友AA:
如何调试PIC16的堆栈

网友AB:
PIC单片机那一种仿真器好?

网友AC:
pickit3能否给PIC16C84编程?

网友AD:
这个只要功能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AE:
pic16系列单片机介绍

网友AF:
pic16f87x系列单片机的程序总线宽为多少位

网友AG:
PIC单片机16系列的使用什么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