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硬件电路,怎么搭建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22-06-09):
实现对电机控制电路的过流保护,
怎么在硬件电路上实现?

网友A:
考验模电功底了~~

网友B:
有专门的器件啊

网友C:
直接上自恢复保险丝多方便啊

网友D:
没有必要搭建模拟电路啊

网友E:
无需模电也可以实现

网友F:
一个保险就能搞定了

网友G:
很成熟的自恢复保险丝啊

网友H:
一般感测电阻转换成电压,adc采样设置关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