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个键同时按下如何判断

楼主: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5)==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6)==0))                                                //ÉèÖüü
        {
                for(i=0;i<10000;i++);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5)==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6)==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5)==0)&&(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6)==0));
                        LcdCommand(0x0f);              //ÏÔʾ»­ÃæÉèÖÃ
                        DisplayDS13021();
                        ScreenNumber=0;
                        LcdCommand(0x85);
                        SetAddress=0X85;

                        SetFlag=1;

                }
        }
我是这样写的,不过不太灵敏。我不太会用什么状态机

网友A(2022-06-09):
这样当然不灵敏了,本来一个就行的,你进入了两次。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5|GPIOD,GPIO_Pin_6)==0)) 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ST库函数应用的问题,库函数本来就慢,考虑很多问题呢。你这么重复套,内部好多东西重复了。。

网友A:
你把所有的换成我那种形式就可以了,不用重复调用

网友C:
什么叫同时啊?你能做到真的同时吗?

网友D:
其实你可以在按下一个的基础上检测另一个是否按下,比如我在一个循环里,检测按键按下的情况,给个标志位,假如两个都满足, ...

网友E:
你说对了,其实他检测任何一个就行了,检测完了,进去后检测第二个也可以。。他现在做的重复使用库函数不说,这个降低了灵敏度。 ...

网友F:
这样当然不灵敏了,本来一个就行的,你进入了两次。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5|GPIOD,GPIO_Pin_6)==0))
就可以了。。

网友G:
检测到其中一个按键按下后,在判断另一个按键是否也按下。

网友H:
其实你可以在按下一个的基础上检测另一个是否按下

网友H:
比如我在一个循环里,检测按键按下的情况,给个标志位,假如两个都满足,就可以视为按键按下啊,

网友E:
只要在极短的时间检测到两个按键按下即可啊,就判断(key1)&&(key2)按下的情况即可吧

网友I:
你说对了,其实他检测任何一个就行了,检测完了,进去后检测第二个也可以

网友J:
他现在做的重复使用库函数不说,这个降低了灵敏度。

网友K:
for(i=0;i<10000;i++);
两次检测之间这个时间有点长,还有就像楼上几位说的,分别单个检测就好了。去抖动的时间太长了。

楼主:
这样写有错误

网友B:
还是用状态机简单些。。。。

楼主:
状态机怎么写啊

网友L:
每10ms扫描一次,记录下扫描的结果,然后弄一个函数专门判断扫描结果就好了。

网友M:
搜索菜农的零耗时按键。

网友N:
不可能做到同时吧

网友D:
这要是用51单片机就好编了,就5行JB P1.0,EXIT;JB P1.1,EXIT;LCALL DELAY;JB P1.0,EXIT;JB P1.1,EXIT;就行了,去抖抗干扰都有了,现在C语言怎么也都调用API了啊。

网友O:
你还用汇报啊,用ARM汇编吧,那个无限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