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选项不可选

楼主(2022-06-09):
用8051 ISP 编程器U2 对MA803进行烧写,为什么硬件选项是不可选的

网友A:
那应该是选用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

网友B:
是的,如果要改变必须用U1.

网友C:
只有U1才能对芯片进行某些功能的设定

网友D:
而且需要转接座

网友E:
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F:
都有哪些硬件选项啊

网友G:
为什么需要转接座呢

网友H:
是时钟源有关系吗

网友I:
可以选用其他的烧写模式吗

网友J:
也就是说只能通过这种编程器吗

网友K:
用什么晶振还得看程序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