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Microchip的arm系列

楼主(2022-06-09):
单位要用microchip的m7系列,我以前只偶尔玩玩pic16f的和51单片机,外面关于arm的培训,都不是microchip的,入门有点难啊

网友A:
是啊,需要自己上路。

网友B:
ARM CORTEXM系列都是相同的,上手还是容易。

网友C:
MAPLAB XIDE 有代码生成器,学习起来入门应该还算可以。

网友C:
而且我发现XIDE的资料还是比较完备的,希望可以多交流。

网友D:
从8位直接到M7?跨度有点大

网友E:
我一直使用atmel 的M0,M4,手上也有M7的板子,有问题可私信

楼主:
你好,我想taobao买个STM32的cortex m3的开发板先学,然后再转到Microchip 的m7,因为后者网上教学资料太少了。请问下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F:
楼上说得对,我补充一下,0xdf的二进制码是1101_1111,

网友G:
start.atmel.com上有很大M7的例程,自己下载下来学习。
用start上的工具,直接在页面上配置好生成工程

网友H:
MPLAB X IDE最近的可以用 Harmony来学习,也可以通过 ATMEL的studio7来学习,都是图形界面配置,入门难度还好!

网友I:
Micrpochip的8位和32位都是同一个开发环境,没必要中间去学其他家的

网友J:
多问多看多调试吧

网友K:
哪个资料多就学哪个

网友L:
没有必要参加培训

网友M:
学什么都是一个套路

网友N:
这样有点绕道了

网友O:
其实学会一个就够用了

网友P(2022-07-09):
这个有arm的芯片了吗

网友:
感觉arm的芯片都兼容呢

网友Q:
microchip有什么芯片可以使用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