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电池放电时间计算

楼主(2022-06-09):
请教一下大家如何计算5号电池的放电时间
4节1.5V电池串联,电池的容量是2500mAh,有一个传感器和传感器控制的一个电子部品,脉冲式工作,每次工作脉宽24ms,电流1A。待机是状态为10mAh,想问一下这种状态下电池可以用多久
谢谢!

@tyw :就是个感应设备,间隔不确定,看每天的情况,预计每天使用200次左右
tyw
2次采样间隔多少

网友A:
工作耗能:  24msx1Ax200
待机耗能: 10mAhx24

再单位量化一下算出每日耗能,用总容量除一下就是使用天数了

网友B:
如果电池容量2500mAh,每天200次24ms的1A放电,10mAh的待机功耗,理论计算接近250个小时工作时间。
一般电池容量无法全部用完,且留点计算余量,按常理说在150-180小时左右吧。

网友C:
对于短期比如几周几个月,仅用功耗积即电流*时间的总和与电池容量相当即可逆推计算出电池的可用时间,但要注意电池容量对应的放电终止电压下系统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如不能,需要根据系统最低工作电压修正电池的可用容量。
如果是长期下,还需考虑一个重要因素——电池的自放电系数,需要用此来修正电池的可用容量。

网友D:
用可编程电子负载测量

网友E:
待机电流10mA太大,占了90%耗电。如果降低待机电流,总工作时长可以延长数倍。

@tyw :90%是心算随便估的。表示占比很大的意思。不是真的90%,认真计算的话,待机电流占了99.45
tyw
24mAhx24=240mAh,占2500mAh的10%吧,哈哈

网友F:
一天脉冲输出耗电 = 24*200=4800ms=4.8s,耗电 4.8As=4800/3600mAh=1.333mAh。
一天静态耗电 = 10*24=240mAh,则一天耗电 = 241.33mAh。
则2500mAh电池的续航时间 = 2500/241.33 = 10.36天,大约撑10天左右。